运行时一顿一顿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2):
最近接到一台索尼的小上网本,VPCW115XG ,运行时是一顿一顿的吗,一卡一卡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修到过华硕的一台机子也是,修了好多地方换了南桥,最后是那样的有时候有短暂的停顿,最后人家客户不修了,给人家还原,那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又遇到了,不知道从哪下手。
华硕

网友:
先检查软件问题
同意楼主:
5.0
ding
同意楼主:
再扫描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硬盘试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或者是电容问题?

网友:
IBM 有这样的问题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声音也是卡卡的 你可以看看软件 把某个外设停用

网友:
散热和显卡你查查看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一下啊

网友:
用触摸板一卡一卡的,用外置鼠标时可以的,键盘打字也是一卡一卡的,不能重启的问题,下掉无线网卡就好了。但是卡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会不会是BIOS呢,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
检查32.768晶振频率是否正常?曾经有个同事修好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