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疑问请教

楼主(2012-03-02):
装了台机
配置是:I3 2120(原盒)
              ASUS   P8H61-M-LX
              4G金士顿
              400S长城电源
              SONY 刻录光驱
             七彩虹IGAME 550TI烈焰战神U GD5 1G (192位)
             XP系统

有2个疑问:1.  鲁大师检测CPU90度(风扇是原盒的,安装到位)

                     2.SONY刻录光驱读盘的时候像轰炸机

补充内容 (2012-3-5 14:49):
不要再回复了,毫无营养。 已解决 1.误报 2.螺丝上了一面

网友:
1,90度。不是你软件问题就是你真的没装到位
2.看看光驱两边的螺丝有没有锁紧。(很多装机人员会偷懒,只锁一边)

网友(点评):
是光驱没装到位,90度是鲁大师误报

网友:
用其它软件测试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可能吧,CPU90度,我以为我回到了08年,光驱看看功率,你也太菜了

网友:
打开外壳,用手感觉下U的散热片

网友:
鲁大师你也信呐、换别的软件试试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1、风扇问题
2、光驱问题

网友(2014-10-17):
传说中的瞎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