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进水机 触发就掉电

楼主(2012-03-02):
待机3v 5v  正常 0.02A, 触发后0.140A马上掉电 伴随有滴答的声音 ,是因为i缺电压还是短路才造成的 ,求教  插上电源1.5vsp电感PL13上就有0.6v电压 正常吗板号LA-3571P  附上图纸 谁帮我分析下

IGT30 LA-3571P.pdf

网友:
查系统3,5V出来没,看看短路了没。

网友:
各个电感都测过了没有?有没有短路呢?

如果没有短路,就测测电压有没有产生

网友:
进水的机子修好了也不稳定啊

网友:
对地打阻看有无短路,如无短路那就是少电压了,你必须的动手才行。

网友:
短路就是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呗

网友:
电感都无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仔细修肯定能修好的,短线的可能性大,还有救是B+及EC

网友:
1.05V 对地20欧 3.3对地2.3K   5v对地28k 1.8v对地150欧 1.5v对地620欧 cpu供电无短路

供电对地阻值有几K地说么?

网友:
估计是短路导致的  而且是微短

网友:
先看 cpu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没 把cpu电压修出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
先用烤箱烤两个小时再说。

网友(点评):
先烤烤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