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CPU供电芯片 6265 不充电

楼主(2012-03-02):
如题,现在电压在 0.5 -1A   -0.5 这样跳变。
下面是供电芯片引脚

CPU供电电感  PL203在按开机键有瞬间1.2V 出来。
1脚3V
3脚 1.8V
自举44脚有3.3V
48脚主供电VIN 19V
47脚 VCC 5V
PVCC 5V
开启脚  15脚 瞬间有 有电压

查15脚 是 CPU 发出的。 神马情况,难道是CPU悲剧了? 还是外围出了问题? 请各位大神出招指点。。

网友:
15脚貌似检测CPU内部的供电,应该还有一个检测内部地的。

网友:
不充电跟cpu供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
换个CPU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AMD的U换个U看看吧

网友:
不充电?  那也得先换一个电池试试啊,再者就查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不充电还要换CUP试试???与CPU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活俺从来不接。。。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