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解密

楼主(2012-03-02):
x200 机器 有BIOS密码  我换了码片,怎么还有密码啊 ,求助。。。。。

网友:
有的程序在I/O里啊

网友:
从新刷个BIOS应该可以解掉的

网友:
ibm密码 都是在一个专用的芯片里存着呢  楼主先到可以到网上查查

网友:
这个不好搞的吧,换IO吧?

网友:
把码片和BIOS一起搞,

网友:
换BIOS吧,,BIOS的型号要32M的

网友:
用编程器座刷啊!

网友:
你BIOS刷了吗?论坛里面有很多

网友:
BIOS和安全芯片IO  一起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要把BIOS芯片 密码芯片 安全芯片全部换才行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可以吧?

网友:
X200的安全芯片是哪一个啊?

网友:
安全芯片换了吗

网友:
ps08芯片刷 一下就行

网友:
密码就在那什么密码芯片
里面
你是不是刷的BIOS电池没拔
也会这样的啊
I/O
IBM机器,T43 R52才会这样
其他机器就没有过了

网友:
密码可能在BIOS里,有可能在密码芯片里,如果是有程度的EC就麻烦了。

网友:
刷个白名单的BIOS,IBM有密码芯片,换完有的不行 。下个白名单 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ps08芯片刷 一下就行

网友:
一派胡言。~~X200bios刷了无数个都没有看什么问题。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在BIOS里面,我刷了个,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