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一当 ,修了一个 假显卡

楼主(2012-03-02):
同事送我一显卡,小影霸 9600 1g  大卡,现象开机花屏 反正没用了  就送我了   !感觉还行修起来自己用   仔细观察 已经做过BGA了 没戏 怀疑内存    ,我手头工具有限  找了一个吹头发的吹风机放在下面 对整个班子加热(我的热风枪 感觉班子散热太快  吹不透),把线路整版温度提高  ,然后用热风枪 焊油 加焊  搞定 ,正常了 准备换下自己的8600    窃喜进入系统 装驱动  认出的硬件竟不是 9600    结果用GPU-Z 测试 悲剧了  竟然测不出   网上看看了 晕 垃圾的假卡!关键做的很像 显存上的编号 都打磨了

你吹核心的时候也看的出来啊。。

网友:
值得借鉴,值得借鉴

网友:
竟然有这种情况,以后得小心

网友:
传个图 看看真相

网友:
呵呵 现在人为赚钱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网友:
呵呵  这种做假也很正常  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假的  而且做的很好

网友:
哎 现在假货很多,以后仔细点

网友:
这卡见识多了,多数是6600和7300
改的。

网友:
大家看看  看来主要是见得少了

WJC

网友:
热风枪吹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A:
我的感觉     风枪 吹手机  可以 但是     主板之类的多层板  有点力不从心  散热快  感觉有点吹不透 (也就是有的朋友说 原件吹坏了 也没吹下来的原因)一般我都用电吹风之类的 在背面做辅助加热  一定可以 搞定

网友:
假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中国的造假技术天天升高。只要拿出东西让中国看看,中国就能造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就这做工也不可能是9600了,核心也打磨了?

网友:
还真有这种事啊,为什么人家刚开始用的时候不知道呢,看来以后买东西都要留个心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为怪,见多了!

网友:
还真没见识过,有机会学习了

网友:
明明是一个7系列的,7300LE不可能的,再加上这块板子这么小,还没有外接电源,不可能是9600GT的,显存也的是8片才会像点呀.

网友:
各种js特别是给单位用

网友:
做出这样的卡,也是人才了啊

网友:
同情LZ,8600换不成了

网友:
现在显卡作假正常,我都碰到一个9800GT 1G,结果里头芯片是笔记本的显卡芯片。

网友:
呵呵  一看GPU就不是了

网友:
这种更改BIOS骗人的阉割显卡网上很多的,LZ在揭下散热片时就应该能看到核心的型号了

网友:
哪你见过7300LE的芯片没有,你见过7300GT的芯片没有,你找一个对比下,你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     风枪 吹手机  可以 但是     主板之类的多层板  有点力不从心  散热快  感觉有点吹不透 (也就 ...

楼主用什么样的吹风机,多少钱价位的。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2-04-21):
也遇到过1块假显卡。

网友:
来个图看看,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显卡上的标识也嫩打磨啊?都给你改了么,造假台那啥了啊

网友:
我们这就是假货 杂牌满天飞 生意都没法做了

网友:
送的话,就用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让朋友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种显卡呢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假卡,GT-430 DDR2 256M ,实际上现在GT430 都是用DDR3的,用GPU-Z根本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