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跑C1

楼主(2012-03-02):
求助;945GCT跑C1,不过内存,时钟.供电.复位正常,bios刷过,北桥做过,求助

网友:
内存 CPU都是原始的吗 频率不对也会挡的

网友:
不好修, 我也有几块没有修好,跑C1的。

网友:
是不是版本没刷对啊

网友:
内存不过确实不好修

网友:
BIOs刷过,电池放电了没有。这个型号主板北桥和CPU座易空焊。

网友:
  SM总线、串口芯片 io

网友:
c1不是内存的事吗,和SM总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这种板子座子爱虚焊。

网友:
可能是插槽的问题,我以前就遇过,好的内存来的,一边有问题,另一边就没事.

网友:
细节注意细节,组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