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1916W 19宽屏液晶显示器灯管不亮

楼主(2012-03-02):
接一台宏基A1916W 19宽屏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信号绿色,灯管不亮,用另外点屏工具,把屏点亮了,且能正常显示,想灯管应该没有问题。故直接订了个电源高压板回来。谁知插上却是老样子,想来想去,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没发给高压板打开信号,想想这种驱动板便宜就又订了一个回来,不想,安好后,还是老样子,郁闷了,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
你用外接灯管试了吗

网友:
都换了,灯管干脆也换掉

网友:
问题太怪了吧,是不是BIOS没刷。

网友A:
看看控制线有3.3V以上没

网友:
做维修的电源驱动板高压最起码在20个以上吧  电源板高压是否有问题    我遇到过一次新 电源板高压损坏

网友:
把原来的电源板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应该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你的点屏工具估计电压低~灯管坏了没短用低电压去点还是有时候能点亮的,建议还是拆开屏看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制线有3.3V以上没

ON 或者 BKL

网友:
可能 是灯管问题,有带架的灯管 的话,你直接 接上新灯管试试,看能亮不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有外接灯管测试吗?

网友:
高压板坏了直接加块高压板就行了~没必要去买个一体版麻烦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