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使用率很高

楼主(2012-03-02):
845主板,赛扬2.4CPU,512M内存,集成声卡显卡网卡!在优酷网站看电影很卡,CPU占用率百分之90多。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点评):
配置太低。完全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扔了,你可以看看散热,在装个老点的XP 应该能快

网友:
这问题不好说的   CPU可能有问题   但是你说看电影卡的话可能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所以你还得仔细看看的

网友:
这个配置看电影使用率高正常。现在网上的电影要求太高了。

网友:
使用率百分百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散热良好的话,就是主板CPU 供电的问题,比如CPU供电电压不对,或主板电容漏电等等

网友:
你这个电脑,占百分百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你看看是那个程序占用的再说~~

网友:
装win2000试试  换好一点的奔4 CPU   加内存到1G以上  总体说来升级得不偿失

网友:
CPU使用率百分90以上会不会跳动啊,不跳动,CPU 主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散热方面,还有就是电源。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主板了,当然也不排除系统,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先看下散热是否正常,还有重新装个XP系统,这个板还想要用的话就换个奔腾的CPU吧,会快点,也就50块钱左右

网友:
谢谢所有的朋友,这样的配置主机是一客户要装的,每月都会要几台这样配置的主机,只是看电影卡,他是在外面做二手的,在我这里装,在外卖给别人。客户要求看电影不卡就行,新机箱+845主板,赛扬2.4CPU,512M内存,集成声卡显卡网卡=270

网友:
正常。老机器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配置不行,当然CPU高了

网友:
配置差  肯定不行

网友:
真的该换一个了

网友:
赛扬2.4老了点
其实网页电影很耗费资源
优酷是基于flash的播放器,完全由CPU承担,占用率高是正常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cpu占用100%正常

网友:
这个配置看电影应该不会卡  换个u试一试

网友(2014-03-23):
引用 网友A:
如果散热良好的话,就是主板CPU 供电的问题,比如CPU供电电压不对,或主板电容漏电等等

。。。。。。

网友:
不要一次开多个网页,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呵呵,这种配置CPU没到100才怪,要换了啊大哥

网友:
配置太低,装98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