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和 HDD REGENERATOR,那个功能更强大

楼主(2012-03-02):
用过的大虾,说说感觉
mhdd

网友:
MHDD用来测试硬盘 HDDREG 一直没用过 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我都是用MHDD来测试的
同意楼主:
5.0
抽烟、读想寂寞
同意楼主:

网友:
zhanqs
同意楼主:
我也是

网友:
HDDREG
可以擦掉坏道。

网友:
两者修复原理不一样,MHDD是加G表,HDD是给磁头加反向的电流来给损坏的区域”上磁“,所以很慢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现在基本不用HDDREG了,都用MHDD

网友:
如果先运行 hdd regenerator, 如果没好,再用mhdd, 是不是获得更大空间,

网友:
g 表 可能不够用的

网友:
一般用MHDD测试坏道,HDDRE修复坏道不破坏数据!
chenyuhong6905
同解!

网友(2013-07-05):
我看一般用的都是MHDD的!HDDRE用的比较小吧

网友(2015-03-11):
MHDD只能吧扫描到的坏道加到G表 G表满了怎么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