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顺便看下有多少人基本功过关?

楼主(2012-03-02):
  显示器是DVI-D接口,而台机的显卡只有VGA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把台机的VGA转成DVI-D输出。

下边开始看下大家的回答:稍后有正确答案。

网友:
世面上有转接工具买

Yy.
没有吧,只有DVI-D转VGA的

网友(点评):
有的 表示用过 直接接在 显示器的dvi上面 可一接显卡的vga

网友:
应该不能,虽然没了解过DVI具体定义。但看DVI-D,D后缀应该是输出数字信号,而VGA是模拟信号

网友:
DVI-D转VGA可以   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
貌似有这种的转换头卖。

网友:
是可以的,不然市面上是不可能卖转接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知道引脚定义的话是可以改的,只是DVI-D的引脚定义很少人去记住它

网友:
有数模转换接口

网友:
这个绝对是可以转换的,一般DVI转VGA都能用,但是VGA转DVI有两种转换头,针脚定义不一样,但是绝对可以转换

网友:
有这东西

网友:
dvi-d是不行的,24+5的dvi-i才可

就是哦.同意
楼主回答正确

网友:
同意10楼说法..因为DVI-D没有红绿蓝行场,而DVI-I有.

网友:
呵,看来很多人对DVI-D 和DVI-I分不清
下边给出正确答案:

DVI-I双通道            数字/模拟              可转换VGA
DVI-I单通道            数字/模拟              可转换VGA
DVI-D双通道          数字                      不可转换VGA
DVI-D单通道          数字                      不可转换VGA

十楼和十二楼的兄弟得了满分,要分不清DVI-D和DVI-D的兄弟,可以看十二楼给出的图片。

网友:
十三楼的兄弟也得了满分哦
不明白的朋友可以看下十二楼的图片,,,

网友:
张见识了~ 呵呵    不停学习中

网友:
有这个转换器,我单位同事家里买的索尼电视机附件就有这个东西,就和电视机解码器大小一样,不过肯定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