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HP4416S

楼主(2012-03-02):
HP4416S开机TAB不停的闪,到论坛一查,北桥虚焊,长时间充电后可以开机,也就是趁热可以开机,一凉就又不行了。找朋友外接电源,发现电源不停跳变。
打开后发现风扇灰尘大,符合过热北桥虚焊,清理后,上BGA,补焊,北桥标有IGP,有红胶,没清,完事后安装上,可以正常开机了,
不会上图
感谢论坛里的朋友,和你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要了300元,

不知道能坚持几天
对,就要这个价,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是AMD QL62  CPU,主板上有好几个AMD芯片,好在南桥标有英文字样,标IGP的是北桥

网友A:
楼主都不先查查各电压正常否?

网友:
这也是个人的经验来修板子

网友:
板子修了不少了吧

网友:
记下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楼主这句话:“北桥标有IGP,有红胶,没清,完事后安装上,可以正常开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不先除胶就直接加焊吗?

网友(点评):
用不了几天就返修

网友:
楼主  加焊不行,很容易返修的,,,,别高兴的太早了  要想解决必须换全新的

网友:
北桥型号是什么?目前还没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C:
cpu坏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就好像用热风枪吹一样。返修率会增加的

网友D:
红胶不出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句话:“北桥标有IGP,有红胶,没清,完事后安装上,可以正常开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不先除胶 ...

上面有三个芯片,南北桥外加显卡还是打了红胶,我没除胶,直接加焊的,以前DV3000也这么做过,呵呵,个别需要返修,返修一般都要重置芯片了,问题小的一般不用除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句话:“北桥标有IGP,有红胶,没清,完事后安装上,可以正常开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不先除胶 ...

上面三个芯片 ,全标有AMD,南桥标有英文可以识别,北桥和显卡芯片,只有IGP这几个字区别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不先查查各电压正常否?

长时间插适配器就可以开机,关机之后,马上开机也可以开机,完全正常使用
温度一降下来就开不了机了,这个现象,本人根据论坛上说的和实际现象,判断是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长时间充电,然后开一下机,能正常使用,我判断是虚焊,

如果开不了机,换一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胶不出效果不太理想

主要看是一修还是二修,二修三修,一般要重置芯片了.80%左右不会出问题,
一修,我认为还可以,修过之后,你劝客户买个笔记本风扇,加强散热功能,

网友:
楼主高人 只是不太赞成这种方法    个人认为不除胶的话   不容易成功  且返修率高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网友:
最好重做下,这样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