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 E6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2-03-02):
裸版测试:
目测:CPU座背面有一只10u滤波电容明显爆掉,已更换
1、静态测试:
    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1欧姆,不带CPU为30欧姆;上下管均无短路;其他正常
2、加电:
    待机0.02
    开机跳0.1---0.4----0.02掉电;
    量3、5V主供电正常;分组供电2.5/1.8/1.5/1.25/1.2正常
    CPU核心供电0v。该机CPU供电芯片为MAX1718。测V+ 19V,VCC 5V,VDD 5V BST 5V, 但SKP/SDN 0.9V,REF0v 不正常;21-25脚VID:2V,2V,0V,2V,0V。就是1--1--0--1--0看图纸,这个组合属于BATTERY MODE,但是我根本没插电池,而PERFORMANCE MODE应该是 1--0--0--1--0;现在插上适配器,充电灯就常亮了;
    当万用表表笔量2脚SKP/SDN时,大电感PL7轻微异响,按大电感有时会保护掉电。2脚的SKP/SDN是由MAX1806的3脚连接的上拉电阻PR62从VCC5通过PR42和PR100分压得来,实测PR62电压4.2V

    请教最大可能的问题在哪里。给个思路,谢谢!!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大电容不良,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沉到底了,顶起来让给为大师给指导指导!

网友:
过路的大侠们进来歇歇脚啊。。。。。!

网友:
让给高手来解答  求答案

网友:
查一查你觉的有问题的IC周边电路

网友A:
我看一下图,先查一下PR100 PR42两端是不是都有电压?我也是初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有没有查过L7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下图,先查一下PR100 PR42两端是不是都有电压?我也是初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PR62电压4.2V就是图中的VCORE_ON。PR42一端连VCORE_ON,4.2V,另一端连的就是MAX1718的2脚控制信号,实测0.9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过L7有没有电压?

没有。PL7/PL8都没有电压。PL8应该是休眠下CPU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62电压4.2V就是图中的VCORE_ON。PR42一端连VCORE_ON,4.2V,另一端连的就是MAX1718的2脚控制信号,实测0. ...

你确定PR62没挂吗??

网友:
PR62没挂,10k电阻,好的

网友:
有进展了。用热风枪把PL7/PL8两个电感拆了下来互换了个位置焊上。同时又用风枪把靠近U的8个大电解拆下来,清洗了一下板子再焊上去,U电压有了1.2V,见到了LOGO。估计是拆电感的时候有意加热时间长了点,温度调的也比较高;因为U座就在旁边,可能顺便把U座给加焊了吧,或许原本就是电感虚焊?不确定。

装上硬盘,接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我根本就没上电池啊。重启,这次没提示,但充电灯常亮;进到桌面后掉电。再重启,顺利进入桌面。但运行个GOOGLE浏览器,没一会风扇狂转,出风口没风。拆风扇,两个方向的出风口全部堵死!清洗,装上开机,进系统就掉电。换个适配器情况稍微好点,但也是不能运行大程序。唉!

根据图纸,CPU1.2V是电池模式,适配器应该是1.3V。

各路大侠们指点一下,EC是如何判定适配器供电还是电池供电的?

网友C:
板子很便宜呀,10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很便宜呀,100多一个

学修版练手,不考虑换主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