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MINI110-3601TU图纸!

楼主(2012-03-02):
求HP MINI110-3601TU图纸!FOXCONN代工的,DDR3内存!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呀?  我上次修过一台,机器进水,本来也想找图纸的,没有找到,。就直接换掉腐蚀的元器件,上电,亮机。

网友A:
我修过一进水的,图纸没找到,

网友(点评):
没有5V最少得有3V吧?不然EC如何工作?

网友:
没有 等待别人图纸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不知道待机又没有3 5V,我的这个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进水的,图纸没找到,

这个机待机有3v5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待机有3v5V吗?

没有 触发之后有的把

网友:
我也修过的啊~不过好简单~屏线松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 触发之后有的把

请问你有备份这机的BIOS吗能不能发上来分享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有备份这机的BIOS吗能不能发上来分享下多谢!

BIOS啊  我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