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电源板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2-03-02):
VADJ
GND
GND
+5V
13.8V
MUTE
AOR-
AOL-

EVA
GND
DET
+5V
V_ADJ
SHUT
AOR+
AOR+
请大师指出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点评):
我只看出这个板式带声音的接口,其他研究中

网友:
没有哪位说下吗

网友:
它针脚再多,我们用的就那几个

网友:
VADJ 这是亮度吧
MUTE 这应该是ON/OFF

EVA 应该是ON/OFF
V_ADJ 亮度吧

大概就这样,你可以测试一下,反正又不会烧了

网友:
shut 好像是开关  vadj 应该是亮度

网友:
测一下去啊。正常亮度调节是0-5V  的范围。开关是3.3V 测一下什么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