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笔记本IDE硬盘转接条...........

楼主(2012-03-02):
求一个笔记本硬盘转接条。杂牌笔记本硬盘坏了拆出来把转接条搞掉了谁有卖的卖我一条谢谢了QQ648764051
笔记本硬盘接口图片如下:

网友:
精英A928 联想D500 也是这个接口

网友A:
谢谢兄弟。请问下这个接口转换出来是接IDE硬盘还是串口硬盘的?因客户搞掉了硬盘和转接条 所以没法得知 机是杂牌的只能看到上边打有一个配置 硬盘20G 内存DDR1 256M 别的没了!

网友:
硬盘是IDE 接口的,比较难找这种接口,我是把光驱位换成了硬盘才搞定的

网友:
IDE的不好找哦,我上次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你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这个型号的转接口,刚刚在淘宝上找了下,你看看是否是你那种接口

网友:
我去,这年头,老东西值钱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请问下这个接口转换出来是接IDE硬盘还是串口硬盘的?因客户搞掉了硬盘和转接条 所以没法得知 机 ...

这个配置不可能是SATA硬盘,绝对是接IDE的。。我这里有个康柏M2000的硬盘就是这种转接口,你淘宝看看M2000的硬盘转接条有不有卖的。

网友:
你要的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这2个一起来一张

网友:
IDE的硬盘,象是DV1000的本本,内存槽上有没有31XXXXCT3XXXXXX这类的标识,如果是的话,我好象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这个型号的转接口,刚刚在淘宝上找了下,你看看是否是你那种接口

兄弟谢谢你了 找的就是这个转接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