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不通电疑虑

楼主(2012-03-02):
最近接到几例华硕比较新的的本本,有的是09年的,有的是10年的,甚至还有没有过保修的。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没有进过水,没有摔过的,第一天用了正常关机的,第2天就开不了,拿过来后都是把电池拔了,再把电池上起就可以了,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么新的还没有修到几台。。。这个问题没碰到过。。。难道拔掉电池后整机要复位一下???想想没道理啊。。。

网友:
拔掉之后重新开机,以后是不是都不需要再拔电池就可以开机了?如果是,个人觉得是使用不当引起的保护

网友:
同意楼上,保护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深有同感,在下也遇到许多例这样的故障了,收钱都收得后怕。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清了COMS就好

网友:
就像5楼说的那样,钱都不晓得怎么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