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A6战神版plus v5.1的背面元件问题

楼主(2012-03-02):
焊桥的时候,可能把下面的电容或者电阻碰掉了,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大家有这块板子的帮忙看一下。
着重看以下几个元件:C313、C312、C965、C330有没有。R1132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大的电阻?
先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桥北面的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用的。。到料板上找几个焊上就是了。。。。关键是那个电阻要是掉了就不一定行了。。楼主找份图纸看看。。。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这个图纸。。找找看吧。。

网友:
盈通的主板图纸在网上没有的,没有泄漏出来的。

网友:
r1132本来就没有的

网友:
只好找片同样的好板子对照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