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屏板电路圆圆的可以旋转的很小个的东东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3-02):
液晶屏的屏板电路上有个像铁一样圆圆的可以旋转的很小个的东东起什么作用的呀,我好像调了不见有什么效果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啊??发个图片看看比较好。。只知道上面有个很小的点位器是可以转动调节的。。具体起什么作用也不清楚。。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

网友:
那个有可能是可调电阻,具体的楼主要发个图来看下,作用我也不清楚哈

网友:
别乱调..屏出厂的时候都是调好了的..是调节VCOM电压的

网友:
不知道 有什么 作用  遇到过 这个可调坏过

网友:
是调节电压的,不过我也调过没有发现什么作用,电压2.5v

网友:
不知道干吗用的

网友:
可调电阻,是用来调参考电压的。

网友:
2.5v电压低了,证明VCOM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有些显示器调了没效果,有一次调了发现屏显示效果发生了变化,具体变化就像对比度调的太高了。

网友:
这个最好不去调,这个电阻是调屏亮度对比度的。

网友:
是调亮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