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不清晰

楼主(2012-03-02):
有两个屏都是一样的故障,就是显示不清晰,就好像是以前CRT显示器聚焦不好那样的,是不是那里可以调的呀,还是屏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啊??液晶屏也会聚焦不好??楼主发个图片大家看看好不好。。真没见过。。。是不是那种有轻微的重影??图标字体有点错位那样??

网友:
这种很抽象的东西 最好配一张图传上来...文字描述..不好判定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一样的情况,换排线解决

网友:
联想和海尔经常出现花屏,换排线解决

网友:
我也见过一个,而且发红。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