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W12NK80Z 用什么型号代用

楼主(2012-03-02):
W12NK80Z 是长城电源BTX-600SP服务器用

网友:
有没有人帮帮忙呀

网友:
未见过此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
就是这样的,大家帮忙看下可以用什么代

网友:
看PDF,耐压800V,电流12A的N沟道MOS管

网友:
可以用12n60代换...................................

网友:
用2SK1358或2SK2611,都是9A 900V的,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