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775主板跑码d0喇叭响杂音

楼主(2012-03-02):
遇到一块联想台式主板,775的CPU开机主板喇叭有杂音,诊断卡d0。内存擦过之后依然d0测试发现cpu的供电场管没电,几个场管正常。然后加焊供电芯片故障依旧。有高手知道还有其他的可能不

网友(点评):
清除下CMOS看看

网友:
可能是CPU做的问题

网友:
拔掉内存会吗 ?先测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测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才去修CPU的供电

网友:
d0杂音。碰到一次是北桥的2.5v短路了。换北桥解决。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拆机跑的码还是装着跑的,如果是整机跑的,怀疑你的螺丝打到喇叭线了.

网友:
是的,好用排除法查一下先,拔下内存再用诊断卡看代码,是不是一开始就显示D0,如果是就是CPU或北桥或它们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