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机:Acer V193HQV 19寸宽屏显示器

楼主(2012-03-02):
开机闪了一下就黑屏了,高压板部份查没有问题,可能是光管高压保护电路出问题,有谁清楚怎样解决高压电路保护

网友:
黑屏之后,指示灯什么状态?拔掉VAG再试试什么状况,logo显示不?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改高压了

网友:
同意3楼的。。先试灯管是不是好的再说哎。。。

网友:
不要偷懒,换灯管吧

网友:
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屏灯管不良造成的..随意乱去保护.可能又会引发新的问题!

网友:
这种典型的19宽屏灯管坏的较多。但是不排除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就不要拿出来发贴了,就一简单的拿两根灯管测试一下就知道结果的事,还拿出来叫真。

网友:
8楼有意思,呵呵   说的是实话,不过发了就发了,让我们小白学习一下嘛

网友:
别想着去保护,别太抠门多花点成本也别想着去保护,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