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亲自操刀,HP可开机充电大电源头

楼主(2012-03-02):
。。。。最近收购了一台惠普的机器,没有适配器,是带针大口的,我只有通用的适配器,以前买了一个惠普的专用头,维修专用的,再买就没必要了,眼睛一睁一闭,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这是电源头一套里面自带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们懂的,然后,我慢慢的剥开她那看似坚韧的外衣,

我只能说,闲的没事才搞搞玩玩,这层皮真难剥下来啊,这是已经做好的半成品,

做法很简单,外壁和内壁都是相连的,唯独内针没连接任何,找一个100K-300K的电阻,一头连接19V 一头焊接在内针,哈哈,就轻松搞定了,这里我找的是220K的电阻,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红红黄的色环,,嘿嘿,

电阻的来源就是这块明基的高压板,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吧,找个上百K的电阻的确不好找,但是这个板子上面大把,目测就发现了几颗,好了。接下来就见证一下咯。。。
传说中的CQ40

传说中的HP 商务机, 英业达代工的板, 好了。做成功了,然后打好棒棒胶冷却固定,以后修机器就用这个头子了,为了避免烧自己的机器,只好用来修机器拉,,烧吧,烧吧,,
明后天有时间的话 在把戴尔可充电头做一下,到时候也发上来给大家围观~~

一年时间没发帖了,以后会多多发一些技术贴上来,走过路过的兄弟,拿起你手中的鼠标加点分吧,,谢了···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没这么难剥吧.用平口剪几下就OK了,DELL的可能不好搞吧.因为DELL的要用到三根线才充电

网友:
呵呵~~真是厉害啊~~自己做的~~有空我也学着做一个~~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不是所有的HP都能用

网友:
呵呵。。。我根据原装的中心针上的电压都做了好几种。。。什么样的都可以。。。不过碰上那种带脉冲信号的没辙了。。

网友:
这个充不了电的

网友:
这个东西搞成这样真看不懂!还加个电阻??

网友(点评):
惠普带针的适配器,不用专用头是不能开机的,看来这位仁兄没修过笔记本!!!

网友:
有空我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过程我早就做过了,只不过在HP CQ40 705TX 这款本本上根本不行,死活不亮机。先后试了直连,100欧,1K, 10K,100K的电阻,都不行。郁闷至极。但用原厂的适配器就行。后来不爱弄了。

网友:
    丹哥、这个能充电?

网友:
惠普的这个头子,插进去,指示灯亮就能开机充电,如果不行的话,开机都开不了的,更别谈充电了

今天试了。CQ40  4416S  NC2410P都能开机,具体机型,有带确定

ps:我在TB 上买了个专用头,做这个,纯属蛋疼

网友:
直接用电阻降压过去不太好吧,我感觉还是两个电阻分压好些,测一下成品头内针是多少V的电压,然后让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内针的电压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网友:
才哥来的

网友:
这个很好  谢谢了

网友:
不太保险,新款hp大都不能用

网友(2012-04-13):
HP的电源头很头疼 做好了 不是所有机器通用的 我曾今用过个坏的原装电源 把里面的电阻按电源里面的 连在一起 还是很多机器不通用    用起来怪怪的 都是4411S的机器 有的能开机 有的就是不开机

网友:
洗唔唔系系唔系 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19):
如果换城HP CQ41的板就不灵验咯

网友:
的确够实用,以后也模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