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呀,NEC大电容。不带这样搞的

楼主(2012-03-02):
1.  1月份来一台奶牛机子  型号不清楚,问题是掉电。拆机发现了一个NEC电容,型号是0E907.以为跟东芝机子一样,拆了电容,装了4个330.好了。装机侧机子,好景不长,2天后,又掉了。
2.   于是又拆开又多加了2个330,以为这次可以,但是测了1天又不行了。
3.    觉得907比东芝那个128功率应该是大了太多。于是又拆开了,这次一不做二不休一边装5个,总共10个330.开机侧机子,但是不如人意啊。还是有问题。
4.于是上论坛看了一下。答案好多啊,最让人值得相信的便是换原装的试试,可是我想多加些看看,这板子地方大,加电容还是可以的。拆机,这次一边装了6个,总共12个,其实6个很好排的,就是叠2层。以为这次绝对OK,但是,直接不亮机子了。要么就瞬间掉电。oh!FUCK!NEC大电容厂家。
5.   搞的心都碎了,不想加了,今天3月2日。来了同样毛病的奶牛。版型一模一样,我看到了这机子,拆开看见了0E907,我的发了会呆,掏出香烟,吸了一口,我的心拔凉拔凉滴啊。

6.总结:咱去订0E907。  好了跟大家报喜。

网友(点评):
不会吧,这NEC也太会搞人了吧

网友:
楼下的  速度来抢沙发

网友:
楼主。重新注册个号吧。你这个号。-10的威望。恢复无望啊。换个号来。给你转正!

网友:
有木有人啊

网友:
呵呵。。。我估计你就是装上两个原装的NEC大电容也是一个球样。。。楼主还是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转正是什么情况

网友:
已经换了原装的了  在侧机子中

网友:
如果每一个都和东子一样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这NEC也太会搞人了吧

网友:
等待楼主胜利凯旋的消息

网友:
0E907去耦电容,耐压2.5V ,电容容量为900μF,单颗阻抗低至1.5mΩ。

网友:
希望是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的语言真幽默!

网友:
周围电路没有问题么 ?

网友:
这问题还真郁闷啊。非得原装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见过NEC大电容  FUCK!NEC大电容厂家。
FUCK!

网友:
我也修了个NEC的机子,给你这有点区别,我的是有时出3V5V有时没有,待机芯片的针脚都查遍了,都正常,最后我们大师然我换了2个大电容好了,说是电容漏电,这机子我搞了半个月郁闷。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本本不定时死机,掉电,拆开NEC大电容位置上被上家给装上了6个电容并联,这下高兴了,知道这是肯定不行的,也是别人料板上找了一颗,装上和楼主一样,后来又找了一颗还是不行,我就放弃了。

网友(2013-09-12):
后来估计放弃了,不是大电容问题,别的问题来的

网友:
东芝的机器一般换电容就行,奶牛的不清楚

网友(2013-11-12):
有人能跟说下怎么好换么

网友:
晕,我现在手上的A305本子,也是单独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开机掉电,电池和电源都插也掉电,换过0E907大电容了,还是如此,都不知道咋回事了,难道是NEC 0E907电容有问题的?哪位大侠说说能用0E128 代替么?

网友:
你去找找关于插电源电池掉电的帖子! 一般是充电电路于保护电路的问题!就是插电源和电池电压转换的问题!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没找到,只靠换不能解决问题,电容绝对是可以用同等规格或更高的规格代换的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还望赐教。

网友(2014-01-17):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也不来回了。

网友(2014-07-10):
看来问题不小啊,就因为这一个大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不能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