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2-03-02):
听说是搬家后就不开机了````
有七.八个一样的电源`查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有这种电源电路图也给我发一份,,,谢谢 5046793@QQ.com

网友:
真复杂,但是你随便测测什么三极管,场馆之类的,那东西爱坏

网友A:
这些电源主要是什么问题了?如果需要 修的话可找我!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修;就算你查到有的东西坏了;也难找到元件、

网友:
主动式PFC电源不好修,图纸少。

网友:
是不是搬家中碰到什么了,虚焊了,不过几个同时坏可能性不大,或者两个地方电压不同,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电压,这边水土不服?

网友:
查电解电容吧,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服务器电源整天通电发热大,把电容液都烤干了,一停电再通电就启动不了。修这种电源很赚钱,一个几百元。

网友:
搬家也不可能一下坏了七八个吧。肯定是受到冲击了吧

网友:
dps-800gb也就是HP的DL380G5 350G5电源,这种电源我们修很多啦,去年应该修了5000台左右。
重点查一下高压供电部份,这种电源上电就有400V左右电压的,如果没有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源主要是什么问题了?如果需要 修的话可找我!

插上电源线··没有一点反应··· 输出电压什么都没有··

网友B:
修服务器报价很贵的哦,楼主你又小赚了一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服务器报价很贵的哦,楼主你又小赚了一笔啊

还行  太高的话  估计也不会接受···差不多  300左右·

网友C:
搬家也就是不长期通电,查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搬家也就是不长期通电,查下电容~!

也没有多长时间  就2.3天···公司的机器  你想想··这么多个 怎么可能不用哦··
是在不行 就给他淘几个 买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上有一个好的···都对着测量过了  ···

对着测 应该好修

网友E:
那未必是电源的问题了,仔细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未必是电源的问题了,仔细看看了

人家和机器一套拿过来的而且还有一个 能用的电源··

网友:
这看上去是一种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就是说,它是开关是在插槽上的,你单单接上电源线,肯定是没有反应了。

网友:
应该好修!

网友:
平时 很少修电源的···所以不知道从那儿下手

网友E:
他的电源是不是有保护啊?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电源是不是有保护啊?查查看

我通电查了一下···输入部分电压都有    输出端一点电压都没有···  估计是连接这2端的控制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