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有修的吗

楼主(2012-03-02):
由于硬盘区人相对少,请版主见谅把此贴发这。

ST 7200.12 500G的盘,烧了电路板。在某网站上按板号买了一块回来。(板号一样,但是板号后我的是REV A 寄过来的是REV B 我问卖家说只要板号一样就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换了新板后,开机硬盘马达转动正常,但是听见咔哒咔哒的声音,过段时间没了
换电路板上的BIOS后,开机后能检测到硬盘,型号显示正常。但是容量显示为0。启动DOS下的分区软件,提示无法找到硬盘。MHDD下也提示检测不到硬盘。
关机,作为丛盘挂上。进入系统后,在磁盘管理中也能看到盘,但不能格式化
问题: 1.每次开机不管是作主盘还是丛盘,都能听到咔哒咔哒的声音,过段时间无
2.每次到了检测硬盘的时候,机器就停顿下来,要两三分钟才有反应
3.有时候能检测到硬盘,有时候不能
求教:问了卖家说,只要板号一样,后面的版本号一样不一样都行,是这样吗?
另外,咔哒咔哒的声音是磁头坏了,还是板的驱动电路不够造成的?(意思就是说,是电路板问题还是磁头问题,或是两者都可能)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还是找个主芯片一样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觉得两个问题都能造成磁头响。。要是有一块一样的好硬盘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盘片伺服区有伤定位绝对零道困难也会响,定位到以后就不响了。甚至供电一定程度不足都可能响的。

网友:
本来也想过LAB0的问题,但是刷CC46或CC49都提示无法保存(原固件是CC34)。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电路板上的主芯片的型号一样吗?能保证电路板是好的话,应该是盘体有问题

网友(点评):
芯片不一样,可能因为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我换过两块硬盘的电路板,不修。因为资料太缺乏

网友(点评):
这硬盘是我自己的,别人的一般不修。

网友:
  问下  ,一客户拿来硬盘有道修复后怎么发现不了硬盘了啊 。。。

网友:
ST 7200.12 500G的电路板,请上图

网友:
你的硬盘应该是,bios或者固件问题在或者。。。。

网友:
你这个应该磁头里面电路也损坏了,我前天也给一个ST 160G的硬盘换了电路板,把BIOS换过去就正常使用了,不然一个64脚芯片烫的厉害,版号最好是一样,除非二维码相差一个字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