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白屏 求助!!

楼主(2012-03-02):
联想L193B显示器, 屏的型号如题!找屏替换开机正常!屏保险F1没断,芯片型号是CM2709,求高手解答
芯片

网友:
补充下, 新人刚学,求维修思路,应该从哪查。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额~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开机LOGO都不显示的 ,啥都不显示,换个屏就正常了...

网友:
白屏 查屏电源电路..必备的工作电压有没起来...

网友:
你先查下屏电路里12V电压有了没有,一般白屏是因为5v电压没有升到12V造成白屏

网友:
检查一下屏的DC/DC电路工作是否正常,测一下VDDA,VGH,VGL,VCOM等等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主要是升压电路的事。

网友:
这几天一直忙没来的及弄,是12V电压没有,加焊下解决了 ,测试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