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 用那个万能表好一些.

楼主(2012-03-02):
这几天一直转来转去,东看看西串串,找适合自己的表,本人只维修液晶,其他的技术有限,大家做维修液晶给介绍一下,那个表测咱们的液晶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好测呢,不要介绍一些什么美国的福绿之类的,太贵....

本人现在看下优利德UT61E高精度数字万用表(22000显示)这个表230多大米呢,不知对咱们维修液晶的是否适合,测量更准确呢。

网友(点评):
修液晶,指针表会更好点

网友:
我用的是UT39A的,不妨你买个试试

网友:
好像没有太高的要求哎楼主。。。。。我用的是是不到五十元的表。。。

网友:
呵呵。。数字万用表内阻比较大。。量电压还是比较准确的。。。。讨厌表里的电池。。我先再换成两节锂电池了。。充电线也接出来了。。几个月充一会方便。。。。

网友:
本人正在纠结中,不知选择   胜利万用表 VC86E   还是  优利德UT61E

大家给这二个表点意见哈

网友(点评):
别纠结了 买个100多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修液晶没有必要要太高级的了。搞个胜利VC890D,修主板修液晶足够了。再好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实用了。我用的就是VC890D。

网友:
搞个差不多点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