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宏基5580无背光

楼主(2012-03-02):
3/1接一台宏基5580笔记本,故障无背光,拆机检查,接灯管不亮,查高压条供电19V  BL ON 0.8   ADJ 2.7 明显BL ON偏低.接着延屏线查屏线接口CN1 第三37脚也是0.8,拆裸板看图纸图上可发现高压条开关信号是37脚。与测量相符,再找BLON 从那发出,从图上可看到3.3V经R320过来的,实际测量为,R320一侧为3.3V一侧为0.8V.到这里,我自己分析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屏线或三极管,两个二极管造成电压拉低.第二电阻损坏,造成电压偏低.经测电阻R320阻值10K正常,去掉屏线,情况一样.接下来只能更换了三极管,两个二极管还是老样子了.再测看至EC BLON无电压  LID# 3.3V  BLON 0.46V .一看再查下去就要到I/O了.直接从屏上飞了3.3到高压条搞定.将下面3.3V开断.屏亮了.可就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人见过吗,请高手指教!无法发图

网友:
图纸号:31ZR1MBXXXX-C3A-0622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mos管分N\P沟道,别换错了

网友:
搞好了还不晕啊

网友:
很多机器要搞好不难,知道找到原因不容易,板子吃不通。总是入门级呀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还有亮度调节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有些是开机芯片发出来的,换了开机芯片就好了,HP CQ45 开机芯片是KB926QF的,就是由它发出来的,我修过一例

网友(2012-12-06):
我也碰到这样的机子,拔掉合屏开关就好了,下次碰到,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