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GE-TVM不跑马!!!!!!

楼主(2012-03-02):
主板:ASUS-P5GE-TVM
故障类型:不跑马
故障分析:拿到主板后,首先全板快速扫苗一下,灰尘多的地方先要除尘,把此主板清洗干净。然后在仔细的去逐一检查(一些主供电所连接的元器件有没掉件、短路、烧坏等现象)再检测到内存旁边的元器件的时候,发现Q34的S极断掉了。其它地方没有明显的外伤。
上电,先大概的测下各大件的供电:CPU-1.16v  总线供电-1.18V  桥供电-1.5v 内存供电-0.17v(内在供电不正常),而内存的SDA与SCL为3.3V正常。这只能说明内存的供电部分出了问题。这里要说下的是:我用的检测卡可能是有问题的检测卡,一通电就复位常亮,刚开始感觉不正常,为了确认到底复位正常不,点了下复位开关,发现有跳变,那就说明复位正常的。然后对Q34测了下:G极3.3v  D极3.3V  S极0.17V。然后把Q34拆掉,再次测其电压:G极3.3V  D极5V  S极0.16V。这样只是为了做个对比。通过这个对比,已经很明显的知道Q34场管挂掉了。

网友:
基地的学员很专业也认真,真是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