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没复位 上负载有复位 好奇怪!V星 MS-7244

楼主(2012-03-02):
今天客户来了快V星主板  上检测卡  复位灯不亮  就上了假负载准备测各个电压  结果发现复位灯正常了  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复位也有  测得 1.8V  上真U就没有了 换了CPU也是一样  查了半天没有结果 只有来请教各位师兄了!

网友:
你上真U后是不是CPU核心也没了??那就先修核心吧

网友:
哎呀 真的诶  真是修昏头了  多谢提醒!
上真U后对地阻值0.04  不出电压 不上U是0.50 出电压  没有头绪了 还望指教

网友A:
上真U只要阻值不低于2就行!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应该是上真U后 CPU核心带不起真U这个大负债,先目检下核心这块有没空焊什么的!不行就换个核心IC,好的可能很高!

网友:
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真U只要阻值不低于2就行!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应该是上真U后 CPU核心带不起真U这个大负债,先目检下核心这块 ...

非常 感谢   下班了 明天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两张板子和楼主的差不多,不过是联想品牌的,上真U就没电压了,不上就有,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B:
供电不足吧,,什么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吧,,什么cpu的

AM2 3000+!!!!

网友:
内存和北桥中间的电容没换?
场管黄了吧。换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