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不显示

楼主(2012-03-02):
刚刚收到一台组装的苹果
笔记本
,故障不显示!用直流稳压电源电流跑到0.73A!换过内存三次!还是跑到0.73A!是内存不过还是CPU不过呀!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没思路了!
笔记本

网友:
你测测各路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你要先测一下各个电感的供电有没有 3V 5V 1.1 1.5 1.8这些电压都出来没有 如果都正常那就查查时钟复位看看是不是没有复位造成的 南桥复位 北桥复位 。这是基本的常识。如果这些都正常了 你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