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来看看这是用在什么板子上面的芯片!!

楼主(2012-03-02):
(图片)

网友:
这个不像是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上用的 应该是 平板电脑一类的用的吧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些貌似我都见过;是特殊设备上的;具体我不记得了;以前在工业设备上见到过这个东东。

网友:
松下 的电视或者是投影机上的。

网友:
长安电脑-北海店 -5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菜牙 -2 严禁灌水

网友:
投影仪上比较多,或视屏采集卡上有

网友:
好像是电视机上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在主板上没看过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上没见过。。。

网友:
是高端录像机或采集卡上面的吧,能用松下芯片的一般都不会是很低端的产品

网友:
很少见,像是平板电视上的解码主片,投影机上用的?型号像不对,没遇见这种型号的芯片。

网友:
37寸以上背投电视上的,特别是46寸电视机上用的很多

网友:
松下的芯片,应该是投影仪的

网友:
解码芯片。dvd机里面也有。

网友:
笔记本上没有见过

网友:
松下的 芯片吗 不清楚 那英文挺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