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两条竖线

楼主(2012-03-02):
接到一个显示器,开始只是开机不亮,后面查看时电源板的问题,修好之后,发现屏幕有两条灰线,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一般是软排线问题,业余条件有点难度。可以买个热压头(套40W外热式烙铁)试试,风险自负哦。

网友:
屏亮线..有技术  有设备 有材料 就能修!

网友:
没啥解决办法,典型的阵列驱动排线问题,凑活着用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没有条件就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