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主板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一客户拿来电脑  说电脑不开机  后来换了一根内存 DDR2   2G  魔兽的 牌子   马上就好了 告诉客户内存条坏了  客户答应换一个 呵呵 本以为结束了  可两个月后客户又回来了 说又不行了  这次又换新内存 魔兽的2G 测试卡当E040  再试试金士顿吧 也是2G的 还是一样 不行 最后换了个1G的金泰克的 好了 2G的试了好多牌子都不行 只能给客户用1G了 退钱 哎  可更可悲的是 三个月后又回来了 这次  原来金泰克的这个内存条在上面 测试卡显示不复位 去掉内存条就跑码至少复位  可这个内存条我放别的板子上好的 这次试了好多牌子的内存条 这一次终于有1个512的内存条 可以听到DI 的一声 屏幕出来了  其他全部是E040  可这条512的内存条GHOST系统GHOST后 解压时会重启  就装不进去 后来用安装版的系统 装好了 但是一进系统就死机了  哎 没办法 给客户换了主板和内存   可是一直不明白 上述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望大侠们能给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换了这么多内存,咋不考虑是板子的供电或者BIOS呢

网友:
只见过V星的跟kingston的有时花屏,换别的内存就好了。没见过这样的。等高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  1.83 正常   也怀疑BIOS  但是没编程器 哎

网友:
没有朋友帮忙 分析下吗  希望看过路过的朋友能指点一二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了  下面说下过程    今天刷了BIOS后 还是同样的故障  一气之下 准备 换掉 内存供电9124  可是还是不行  火大了 准备换掉内存周围的所有电容 (虽然他们外观都很好) 呵呵换电容的时候 把板子翻过来一看 哇 内存插槽有根线 已经很明显的烧断了  马上飞线   再测试其他内存 哈哈 全部通过 看来还是不够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