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620不过跑马

楼主(2012-03-02):
宏基3620、、、机子刚开始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换了南桥能正常触发、、但是电流在0.66就不动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北桥做了、、、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求助高手

网友:
期待结果  共同研究

网友:
建议测一下ADS信号   因为 CPU在硬启动完成之后  这个是软启动的第一个信号    有信号的话 确定一下北桥 没有信号的话   能换个CPU或内存的再测一下

网友:
换板子 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