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纠结的神舟

楼主(2012-03-02):
一台F1500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95A后过几秒钟掉到0.6A过去又掉到0.06后要重新上电,反反复复这样上电,屏不亮,查主板供电基本都正常,唯一的就是这个815LN自举电路的电压经常有跳变,但输出的5V并不会跳变,量13脚电压在0.6V到9V之间,很不稳定,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供电芯片815LN换过.升压二极管也更换过,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不知哪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过,提醒小弟一下,不慎感激.

网友:
路过学习  希望早日修好

网友:
不上内存电流跑多少?0.9几了看电流象是在跑显卡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另外楼主把图传上来,这个OZ815应该不会是掉电的主因。

网友A:
LZ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神舟的就是神,我遇到过 很多这样的机器都没修好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是北桥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换条内存看看

这是修机子的首要任务呀,呵呵

网友:
图纸我发给大家

网友B:
感觉还是在自举那块出问题了。。要么就是主供电不稳定。造成5V线性电压不稳。。
还有你说的5V电压正常是说的线性。还是电感上的电压。

网友:
查看下外围电路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在自举那块出问题了。。要么就是主供电不稳定。造成5V线性电压不稳。。
还有你说的5V电压正常是说 ...

输出的5V待机电压正常不跳变,5V线性电压输出也正常,经过那两个二极管后出来的电压就跳变.那个5V待机电感一边为正常的5V,另一边脚的电压也会跳变.真是一个神经的板子.郁闷!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用风枪260度加热北桥了,呵呵

网友:
感觉好像是在不停的复位,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脚看3。3V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可能是主板不跑码保护了。

网友:
你不是说5V是正常的吗

网友: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打波形。高手都是用示波器打电感的波形来判断的,一面是电压另一面肯定有波形没有波形就是这个电感,应该是信号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就是裸板测试上电到0.7A后过几秒掉电到0.26-0.06后又自动重新上电又跑到0.47A,反复这样子跳变.还没修好.纠结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