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8876的芯片,液晶一体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2-03-02):
同上,一块一体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GR8876,可以用7575PS代换,故障为主MOS管连接到芯片第五角的线路中一个电阻烧坏,铜线烧断,主MOS管击穿,补线后,换电阻后,换7575PS还是无电压输出,芯片第八角为300V电压,第六角为13V,其它没电压,请高手多多赐教。。。。。。。。。。。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