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子,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求助?

楼主(2012-03-02):
一索尼本子,外接正常,内接无显,测量屏接口信号,除了主供电,均没有输出,显卡也换了两个了,屏线和屏也排除了,显卡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内屏不显的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周边吧

网友A:
看下跳线吧,索尼的很多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电脑,换了显卡没好 ,超级郁闷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呢,如果 高压板,或灯管故障

网友:
显存   是哈

网友:
显存或者北桥  期待结果

网友:
跳线问题,我搞了好多台都是

网友:
索尼就是怪胎,那个开关一点作用也没有他就设计了一个,用洗板水洗洗,拨弄下

网友:
看看休眠处有无问题。

网友:
只有跳线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跳线吧,索尼的很多都是跳线的问题

对赞同楼主索尼的拨下跳线开关

网友:
屏幕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