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牌子的路由器相接问题

楼主(2012-03-0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今天去给客户维护 客户提出 要把两个水星路由器实现相连 以让两个办公室都可以上网的要求 于是我答应了 大概的结构式  猫——水星五口有线路由(甲)——{A办公室的三台电脑分别占用了1、2、3LAN口}4口连接一根网线通往B办公室连接一台水星无线路由(乙)的任意LAN口,再一条网线从另外任意LAN口接出并连接电脑    如此连接并设置好之后A室 1、2、3电脑可正常上网 之后插上4口 B室电脑无法上网 但用笔记本通过无线连接路由器 能正常上网 之后 A室1、2、3电脑全部断网 而B室的笔记本无线连接 仍然正常  我知道 两个同时处于192.168.1.1的网段的路由器 不能同时都通过路由功能实现连接  于是才只让甲路由器作为路由功能 而将乙路由器作为交换机使用 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而且 无线连接也证实了可行 但惟独有线连接 就不可以  之后自己研究了一下 大概分析出是这样的 通过我那样连接之后 我单方面是把乙路由器定做交换机使 但实际上 乙路由器也可以把甲路由当做交换机  所以我在连接正常的情况下 使用A室的123电脑 进入192.168.1.1 出现的画面 都是B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而不是A路由器的界面  所以123电脑 不可能上得了网 而无线之所以能上 就是因为 这时候 乙路由器充当了交换机的角色  所以无奈之下 还是回家拿了个腾达的有线路由 换下了甲路由器 这时候 无论是把其中一者当做交换机 还是让前者作为pppoe路由 后者作为动态IP路由都能  成功让所有电脑上网   今天发这篇帖子 最主要 想请教各位师兄  怎么才能实现相同牌子 相同网段的路由器 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互联呢 要是可以的话 也可以免去很多的麻烦了   不管这问题能不能解决 大家能来一起探讨学习 就很感谢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是把另外一个子路由的LAN口地址改到另外一个网段,比如TP 192.168.1.1,另外一个LAN口就改 192.168.0.1,然后子路由在分出来,将就着用呗

网友:
设置的乙时候,就连一台电脑,这样就不会设到甲上了嘛。一般我把乙路由的LAN口设置中的IP地址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第一台水星的网关是 192.168.1.1 ,第二胎水星网关192.168.1.2,  DHCP要 关掉  就OK了。这么简单啊 。基础知识太匮乏你啊

网友:
就是啊.你先设置乙

网友:
楼上正解,要让两个或多个路由工作正常,网段要不同才不会冲突

网友:
有次两个地址一样的路由器也弄了我大半天,后来我问了以前的师父,要把DHCP关掉,而且一路由地址要改成:192.168.0.1 或者192.168.1.2   呵呵

网友:
这么麻烦!依我看,还不如用一个多孔的大功率交换机。。。省事、方便、。

网友:
路由当交换机记住两点就可以。1。修改网关,(不要在同一个网段。四楼的改法还是在同一个网段)2.关闭DHCP(自动分配IP地址)。补充一点。就要要把线都接到LAN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我也是牵的别人的路由 等于 一根线 两个路由

网友:
环境:
1、最好是品牌和型号一样或者相近的
2、距离不超过30米
3、两个无线路由器之间无重大感染源

设置

一、设置AP-1
    1、LAN地址默认
    2、 无线信道选固定的  如 6 13  模式设为 11bgn mixed  频段带宽 40MHz  不开启WDS
    3、设置加密方式
    4、开启DHCP

二、设置AP-2
    1、设置LAN的IP地址为同网段的不同地址
    2、无线信道选固定的  如 6 13  模式设为 11bgn mixed  频段带宽 40MHz  开启WDS
    3、填写AP-1的SSID  和MAC
    4、DHCP不启用

重启两个路由两次
查看AP-2的WDS状态是否成功

自己试验出来的结果

网友:
lz没毕业吧

网友:
{:soso__12636303319919066054_4:}确实这方面欠缺了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继续讨论。

网友(2013-05-07):
12楼是在桥接吗

网友:
为啥桥接ap-1不开wds

网友:
两个无线路由的话桥接多好啊~~~

网友:
两个路由的网段要不一样

网友:
关掉其中一个路由器DHCP功能,作交换机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路由器相连,改两个路由器lan地址不同,一个改为192.168.1.2,另一个保留默认192.168.1.1,关闭192.168.1.2的DHCP功能,就好用了,可以接不同的网络,切换时只需改网关地址就可以,方便好用。

网友:
甲LAN IP用192.168.1.1 乙用192.168.1.2 关闭乙上的DHCP功能, 甲和乙的lan口互连就可以了。客户机都插LAN口

网友A:
基础知识不行哪 当交换机使用和网段没关系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2013-11-23):
第一个192.168.1.1另一个.2.1

网友:
兄弟 你路由器都不回桥 我汗 你还是去板卡级吧

网友:
说的很好,但做起来难呀!

网友:
关闭次路由的dhcp功能然后就按正常交换机那样插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我家就用的两个连一起的额

网友:
用大一点的网段就行啦.你把子网都设成255.255.0.0.一个路由192.168.1.1,一个路由192.168.0.1.这样就不会有冲突啦.还有把那个不共享上网的DHCP关掉..有不懂的就我QQ4331601

网友:
能不能分个段啊 看的我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