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液晶显示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2):
说起我的PH显示器,有5年历史,中间有段时间电脑未使用。未防止小孩弄坏 就把显示器放在厨房下面的柜子里,一般3个月 拿出来开机测试下。后来忘记了 放了大概5个月左右 问题来了 装上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长亮绿色屏幕无限,送了维修店说 灯管坏了 要160元,想想算了 反正不懂,老板说下午可以拿到灯管维修,结果下午去了 老板说没货要等几天,想想算了 ,老板就帮忙装上,整个拆和装的过程我都看过了,到家自己试下,到淘宝网上一看 灯管价格好的才1元1根。我就买了10根,防止自己换坏了,到货后自己换上了,但结果一样。有上网看了半天的资料,显示器 除电源板就是显示板,结合看现象换了电源板,买了45元电源板 来货后自己装上OK,想想省了了好多哦。

网友(点评):
厉害!不做维修热缩管也有

网友:
晕,楼主也挺牛的,不是做这行的,就能换灯管,强人!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哪个维修店啊,测都不测就说灯管坏了,楼主不是搞维修的能把灯管换好也够历害的了。

网友A:
貌似不是灯管问题吧,不然还定电源板干嘛?
这看起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买的电源板上就带高压板

网友:
楼主可是强人呀,不会修液晶但会换灯管,牛牛

网友:
你的配件成本+邮费在80元左右了吧,工时还没算,算上去也省不了多少。你运气不错没搞报废了就好啊。

网友:
牛人  lz挺狠

网友:
换灯管可是个细活,我就不喜欢换,去夹液晶板层的时候特别小心。

网友:
楼主实在是太强悍了,自己淘宝买灯管换,实在太强悍了。

网友:
楼主真牛B,不会维也可以搞定.

网友:
呵呵 新手也能拆显示器    不错啊

网友:
因为维修店里试给我看 当时拿了 其他灯管试确实亮了。但我到家里换了2个相同灯管不行,后来才怀疑是高压板问题,因为毕竟在厨房里放的。至于更换吗 本人喜欢折腾,到现在都是折腾好的 一个显示器,2个电源,一个电信送的路由器,认为细心和一些知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灯管问题吧,不然还定电源板干嘛?  这看起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买的电源板上就带高压板

电源板和高压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和高压板的区别是什么?

我用的词不十分准确,电源板老式一般是高压板和高压条整合在一起的,称电源板。一般是驱动板和电源板2部分组成,现在一般分开的 相对比较好修点。

网友:
只要液晶不坏 都可以修 呵呵

网友C:
有部件换当然不怕的,就是麻烦。我的本本有条竖线,用边按下屏幕边就没了,应是排线有问题,但太细了,拆开看了看又装回了。。。。懒得搞。

网友:
人家卖的是技术

网友(2012-07-23):
开玩笑,屏真了,可以换,启始模组坏了,谁也修不了。

网友:
省钱了还学到了经验

网友(2012-09-09):
白花了十根灯管钱,不过LZ技术高了,看了几次就会了??

网友(2013-09-11):
来自: 内蒙古 来自 内蒙古
引用 网友C:
有部件换当然不怕的,就是麻烦。我的本本有条竖线,用边按下屏幕边就没了,应是排线有问题,但太细了,拆开 ...
应该90%不是屏线的故障,就目前为止,我还没遇见过屏线导致屏上有条线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屏上的结膜块和屏电路板中间的连接线虚焊。但能修这个的很少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这个设备要很多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