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M 有个芯片很热

楼主(2012-03-02):
(图片)

网友:
是后级短路引起的芯片发烫,还是芯片本省损坏掉了,。?

网友:
先用疯抢烘一下再修

网友:
楼主把电流说错了吧? 分别断开3 5V后级负债,确定哪一路短路造成,也可以测电感节点的波形判断

网友:
进水机器当时应该处理好,水渍处理干净之后要放到bga上或者烤箱里面烤一烤,避免返潮夹层断线等。

网友:
3d3 aux s5的组织正常不

网友A:
u10上的电压就两组,貌似是5v那组出问题了,查查看。我曾经试过将5v和3.3v之间连个二极管,也行。楼主实在找不到料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0上的电压就两组,貌似是5v那组出问题了,查查看。我曾经试过将5v和3.3v之间连个二极管,也行。楼主实在找 ...

怎么加二极管,麻烦还请说具体点,请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二极管,麻烦还请说具体点,请请了

用硅管,正极接5v,负极接3.3v,这样3.3V那端应该是4.3V。楼主的这个地方的5v功率比较小,应该可以这样处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可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