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主板??915?

楼主(2012-03-02):
品牌:梅捷。内存用的一代的。CPU是775的。没集成显卡。独立显卡插槽又是PCI-E的。应该属于915吗?还是其它类型呢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一张图片!

网友:
是的 是915

网友:
是915,没错~

网友:
笔记本上915芯片组,对应的南桥是FBM。  你这块主板呢?

他这是 915 梅捷
就是嘛,,看 南桥不懂的话,看北桥嘛,都是由北桥命名的。。。。。

网友:
???你做什么吃的

网友:
PCI-E的话应该915了

网友:
915没错啊

网友:
是915的主板

网友:
梅捷主板915

网友:
一代内存最高也就是915主板了  915也有PCI-E的显卡的

网友:
他女马的,你把北桥上的散热片去掉,不就可以看到啦?!

网友:
不值钱的主板  前几天我把好的华硕915当废品卖掉了

网友:
恩~~很明显是915主板啊~~

网友:
看下芯片组不就好了吗   还需要这么的麻烦吗

网友:
楼上的骂人不带脏字啊!

网友:
14楼真有米,我还在用865g

网友:
是915的主板,楼主不确定的话可以把北桥散热块拿掉看下型号就知道了,即直接,也准确

网友:
915或SIS的都有,看主板型号啊

网友:
梅捷主板 的话 PCI-E下面有型号 有贴一条小签的 可以知道型号

网友:
是 915的 但还有 一种 威盛 和 矽砂 的芯片 跟 英特尔 的915 是 一个档次

网友:
不是吧 这个东西还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