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3上网本,触发无反应。

楼主(2012-03-02):
本来公共点电压不停跳变,直接飞线到公共点。
3、5V待机有了,系统供电芯片rt8223d的13脚好信号也输出了。充电芯片BQ24751的13脚好信号也正常,触发开关KBC_PWRBTN#跳变会导致PM_PWRBTN#产生跳变,但电流无任何反应。32.768晶振只有一脚有波形,根据此现象大家给点修机思路。

网友A:
有图纸吗?   对照图纸就往不触发修呀!

网友B: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C:
看一下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

网友D:
有可能局部短路引起,跳线后3V5V起来后看看待机电流多大,用手板轻轻按在板子,看看有没那个元件发热发烫的。

网友E:
哎,我们这小地方,上网本有I3了都不知道

网友F:
跟客户交谈过没?莫非BIOS问题,先找找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查啊

PM_PWRBTN#此信号跳变后南桥回哪个信号给I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   对照图纸就往不触发修呀!

有图纸就好啦!没有啊,系统供电芯片和IO的资料都是在其他图纸上面找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

此芯片组为HM55,南北桥集成。周边一堆的晶振。其中32.768只有一脚有波形,晶振两脚阻值都为751无断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局部短路引起,跳线后3V5V起来后看看待机电流多大,用手板轻轻按在板子,看看有没那个元件发热发烫的 ...

待机0.02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我们这小地方,上网本有I3了都不知道

上次还修过一个IBM X系列i7的便携本,那也是第一次修i7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客户交谈过没?莫非BIOS问题,先找找刷刷看。

此机器找不到BIOS。

网友F:
南桥加焊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加焊下看看。

已加焊过,故障没变。

网友G:
应该是南桥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南桥换南桥吧

就怕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H:
被楼主的标题吸引过来了,确定是I3的U?还是上网本?太强了吧?
公共点电压跳说明有待机电流大或保护隔离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被楼主的标题吸引过来了,确定是I3的U?还是上网本?太强了吧?
公共点电压跳说明有待机电流大或保护隔离不 ...

非常确定,我们修的机器都比较高端。但是公共点阻值正常,飞线过后电压也正常。不过最开始飞线的时候电压会从0.1跳回0.02,这个现象有点不正常,但是也不知从何入手。况且现在上电直接0.02了

网友:
不飞线时,有吱吱响声,好像是充电芯片发出的。
BQ24751主供电正常,参考电压为0,电压检测为0.4偏低,换过芯片故障依然。
无绪中。。。。。。。。

网友:
先把保护隔离修好吧.大概在充电部分

网友I:
本身跳变就有问题,飞线不能解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本身跳变就有问题,飞线不能解决的

是啊,可是充电芯片就是不让p管导通。

网友(点评):
如果能确认是充电芯片搞的鬼,就查充电芯片的PDF,再找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可是充电芯片就是不让p管导通。

嗯,明天花点时间抛下线路了,第五脚电压不正常的原因必须找出来。

网友K:
楼主还是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吧,生拉的不一定行。楼主查一下EC上类似ACIN的信号,生拉的电,这个高电平待机时出不来肯定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是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吧,生拉的不一定行。楼主查一下EC上类似ACIN的信号,生拉的电,这个高电平待 ...

嗯,上班了去查下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是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吧,生拉的不一定行。楼主查一下EC上类似ACIN的信号,生拉的电,这个高电平待 ...

现在我把索尼的保护电路去掉,不飞线待机0.01正常了。但依然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我把索尼的保护电路去掉,不飞线待机0.01正常了。但依然不触发

重点查ec上的类似ACIN的信号,照目前情况看,是从充放电那块发来的。充放电不工作,当然触发不了。楼主再查查,但愿能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