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本开机死机

楼主(2012-03-02):
我今天接到一个明基A52集显的本。开始是,没有显示,结果热了北桥好了。刚开始一进系统过两分钟就死机,还卡的厉害,可是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结果做了个系统,但是系统装到一半就死机了。当我再重启的时候,到XPLOGO那里就死了。

网友:
检查下CPU和北桥散热啊。

网友:
不知LZ发此贴意思是?

网友A:
可能还是北桥问题,,,,,北桥做过bga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北桥问题,,,,,北桥做过bga了么,,,,

北桥做过BGA。

网友:
你说的这个意思是。没做好,还是北桥坏了。

网友:
重点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现在不死机了。可是开不了机。一声报警,长响……,这个本是二修的。以前做过南桥。

网友:
重新植一下北桥 。

网友:
看来还是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楼主是压了下北桥还是拆出来重新植株呢..重新做一下比较保险

网友:
集显的本子我是轻意不敢动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