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声卡有杂音(已修复)

楼主(2012-03-02):
创新A2 ZS,装完驱动进系统后,有很尖锐的高频杂音
用风筒热风对着声卡PCB吹半分钟,就正常了,过一会儿杂音又出来
请教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供电电容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芯片可能虚焊  在就是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良指的是虚焊还是本身质量不良?现在还没判断出具体那里需要预热一下卡就正常

充放电不良了  有的电容没鼓包但是容量已经小了

网友:
不接音响,直接把耳机音频和麦线插上试试,我遇到过一个接上音响出现.

网友: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啊

网友:
既然加热一下好了   那你就加焊一下呗     或者换了芯片就好了呗

网友:
主要插左右声道的两颗耦合电容,把他们更换了试一试

网友:
已修复??????????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