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正常,一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2-03-02):
LG 17
开机接信号线,正常显示,大约三十妙就黑屏,但指示灯为绿(有信号)
若关机再开,还能开机
故求解是不是跟驱动板上的DC存储器有关
黑屏

网友:
液晶驱动板坏的不是很多,先外接个高压板测一下,看看是灯管还是高板事;

网友:
个人感觉最应该先测一下灯管

网友:
是不是1705SQ,我这边有一台换了高压!

网友:
高压板保护所致,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维修思路是,拆开后看下电容有没有爆,接下来就是测灯管,灯管没问题就改高压,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出问题了,,,但也不能排除灯管,,,等问题,可以先灯管,在高压,,,最后在程序逐一排除,,,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试一试

网友:
可以选择 替换 方法 来排除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或者电容~
同意楼主:
5.0
GR版纸
同意楼主:

网友:
信号正常,供电的问题,高压和灯管

网友:
跟着楼上的各位同志 学习了 呵呵 感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