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320620AV 35.2 SATA 不认盘

楼主(2012-03-02):
硬盘反馈
Reset
4096k x 16 DRAM
GALAXY - 1_Disk    S-6D   09-22-06_15:48
HM SFI
!
ERR Read Boot Adapts

F>

怎么办?第一次接触硬盘?

网友:
怎么进F级了?你换过板?

网友:
我没换过,接过来硬盘就是SATA的,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ST3320620AV SV35.2 3.ACH有串口的盘

网友:
呵呵!那估计是别人换过板的了,以前是IDE被换成SATA的了,换成IDE的写3.ACH的BIOS进去看看

网友:
OK ,我去试试

还有一块ST3160813AS
反馈如下

Rst 0x08M

然后就没了
什么也没有?{:soso__12080225793508928225_2:}

网友:
硬盘我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ST3160813AS 好了,清了SMAT和G表,然后刷的固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