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问题。。有兴趣朋友交流交流。

楼主(2012-03-02):
。。。。戴尔,台式机主板!! bios有密码。必须密码才能开机 扣电池  跳跳线 都没用。还有什么办法?。。。。。。第一次遇见。。。。。。。华硕。m2n主板。。先是断电。 烤好桥之后先是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无法识别。  什么什么致命错误。没办法使用usb设备。。。两个比较诡异的问题。。。主要 我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台式机刷BIOS .  就能解决。 第二个先别动桥。看看辅助电路,确定没问题,在换南桥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第一个问题未必都是BIOS。可以百度下:TPM

网友:
TPM实际上是一个含有密码运算部件和存储部件的小芯片上的系统,由CPU、存储器、I/O、密码运算器、随机数产生器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等部件组成。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第一个DELL的可能是加密芯片的原因,可以试一解密.
第二个USb接口的电路中有一个小八脚的芯片(通常是4606或4500等)若这一个芯片坏了,也会不能驱动大驱动的设备了